电压不能稳定到之前调试的12.5V。

楼主(2020-10-09):
做一个反激电源12V5A,在低压100V输入的时候,带载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老化一会之后,OFF掉负载,电压不能稳定到之前调试的12.5V,我在输出也加了2K的假负载,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光耦上的限流电阻由1K减小到510欧,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高压240V AC的时候  减小到400R也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变压器初级39T  0.5MM       次级5T  0.1*100   供电是7T  0.35 三重绝缘线      三明治绕法      600UH。

请教大神,为什么电压带载老化之后空载输出电压不稳定,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环路反馈速度的问题~你调节一下电压环路试试。

网友:
可以调整下IC反馈的电容及431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