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如何把多个变量名相同的行向量拼接一个矩阵?

楼主(2020-10-09):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把多个变量名相同的行向量拼接一个矩阵?

网友:
使用for循环将多个行向量合成一个行向量或bai者一个多维矩阵。

代码:

例:matlab使用时需要将M、N替换成实际值。

clc;clear all;close all

x0=zeros(1,N*M);

y0=zeros(1,N*M);

z0=zeros(1,N*M);

for i=1:M

t=-N/2:N/2-1;

x0(N*(i-1)+t+N/2+1)=t+i;  %3*i-3+t+2

y0(N*(i-1)+t+N/2+1)=2*t+i;

z0(N*(i-1)+t+N/2+1)=4*t+i;

end

plot3(x0,y0,z0);

另外,也可以使用多维矩阵的形式,还是上面的例子,假设组成一个(M,N,3)的矩阵:

clc;clear;close all

网友:
这个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