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如何提升屏蔽框虚焊问题?

楼主(2020-10-09):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SMT如何提升屏蔽框虚焊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屏蔽盖虚焊是硬伤,如果要提升焊接良率的话,需要考虑:
1、屏蔽盖的共面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屏蔽盖变形,变形了就没招了。
2、加大锡膏量,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了,反正钢网能扩多少就扩多少。
3、某些屏蔽盖的材质,或者屏蔽盖的焊接地方有绝缘膜,同样会影响到焊接品质。

网友:
主要还是元件变形和pcb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