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容的选取

楼主(2020-10-09):
请教,电源滤波电容的选取跟电流,电压,纹波的关系以及冗余原则。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规定原则,根据自己电源质量实际测量权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规定原则,根据自己电源质量实际测量权衡吧,

    但是,电路板设计时以什么取值为原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规定原则,根据自己电源质量实际测量权衡吧,

但是,电路板设计时以什么取值为原则呢?

    烧不坏,价不高,大概这样

网友:
Renesas - Choosing and Using Bypass Capacitors

楼主:
    太棒啦,谢谢您,@超级狗

网友(2021-09-27):
    感谢狗版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