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特性曲线图_TVS二极管应用

楼主(2020-10-09):
 TVS是一种瞬态抑制二极管,顾名思义,就是能够瞬间抑制高能量的二极管,结合压敏电阻可能比较好理解,这种二极管是一种钳位二极管,类似于稳压管,它也起到钳位作用,它的原理就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下能将高瞬态能量迅速降至最低值,将电压钳位到一定值,从而保护后级元器件或者对ESD敏感的设备。虽然TVS管类似于稳压二极管,但是两者也不完全一样,就比如PN结,TVS二极管比稳压二极管组成的PN结面积大,因此它能承受的反向电流也就比稳压二极管的大,TVS二极管正向浪涌电流甚至能达到上百安,例如对于TVS二极管5KP54,它的最大脉冲电流可达到50A,这是稳压二极管不能比拟的,另外TVS二极管瞬时脉冲功率高达千瓦级别,而稳压二极管功率一般也就几瓦。

  TVS二极管特性曲线图

  如图的电压-电流曲线图,是不是有点熟悉,是的,类似于稳压二极管的曲线图,对于TVS二极管我们很多时候是关注它能工作的钳位电压,当电流达到一定值,也就是能达到使TVS二极管最小击穿电压VBR时,到达最大箝位电压VC时候处于峰值,也就是TVS两端出现的最大电压值。

  TVS二极管应用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不仅可以用于直流,也可以用于交流,广泛用于各类消费类电子设备ESD防护、家用电器防雷、通讯设备、电源、计算机系统、UPS系统等。如下图是在通讯设备方面的应用,对于ESD比较敏感的通讯设备采用TVS二极管,注意系统要良好地接地。

网友: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不仅可以用于直流,也可以用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