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uart接收中断使用fifo 设置哪种中断类型?

楼主(2020-10-09):
我最近在使用DSP --tms320c5517,我由于要使用uarttx—dma 发送,所以我把串口的模式配置成了CSL_UART_FIFO_DMA1_ENABLE_TRIG01,设置中断触发电平是1个字节,串口中断的类型选择的是:
UART_eventEnable(hUart, CSL_UART_RECVOR_REG_DATA_INTERRUPT); //串口接收中断打开
就是接收器数据可用和字符超时就中断.

我在使用的过程发现我串口中断一次来10个字节,而串口中断在处理的过程中,其他的高优先级中断也在处理占用时间,我发现uart fifo 没有将数据缓存下来,然后没一个字节再进一次串口中断,是不是我的串口中断的类型设置错了?
还有第二次发送10个字节,第三次再发送,串口中断都不响应了?

网友:
    没弄过这个,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