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灵动MM32L052PF替代STM32F042C6T6

楼主(2020-10-09):
上海灵动微MM32L052PF产品使用ARM®Cortex®-M0内核高性能的32位微控制器,其工作频率48兆赫兹,并内置高速存储器,具有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该系列工作电压为2.0V~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C~+85◦C常规型。且具有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并提供LQFP48、LQFP32和QFN32共3种封装形式。该产品系列可用于完全替代STM32F042C6T6及GD32F150C6T6。灵动微总代理英尚微电子可提供开发板测试及产品应用解决方案等产品服务。

MM32L052P可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本产品微控制器适合于电机驱动和应用控制、医疗和手持设备、工业应用等多种应用场合。

MM32L052PF特性

•内核与系统
–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8MHz
•存储器
–高达128K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高达8K字节的SRAM
–Bootloader支持片内Flash在线系统编程(ISP)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2.0V~5.5V供电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外部2~24MHz高速晶体振荡器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MHz高速振荡器
–内嵌40KHz低速振荡器
–支持多种PLL及分频模式,用于USB时钟源
–PLL支持CPU最高运行在48MHz
•低功耗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调试模式
–串行单线调试(SWD)
•采用LQFP48、LQFP32和QFN32封装

MM32L052PF概述
ARM-Cortex-M0核心并内嵌存储SRAM
ARM®的Cortex®-M0处理器是最新一代的嵌入式ARM处理器,它为实现mcu的需要提供了低成本的平台、缩减的引脚数目、降低的系统功耗,同时提供卓越的计算性能和先进的中断系统响应。

ARM®的Cortex®-M0是32位的RISC处理器,提供额外的代码效率,在通常8和16位系统的存储空间上发挥了ARM内核的高性能。

本产品拥有内置的ARM核心,因此它与所有的ARM工具和软件兼容。

内置闪存存储器
最大128K字节的内置闪存存储器,用于存放程序和数据。

内置SRAM
最大8K字节的内置SRAM。

自举模式
在启动时,通过自举引脚可以选择三种自举模式中的一种:
•从程序闪存存储器自举
•从系统存储器自举
•从内部SRAM自举
自举加载程序(Bootloader)存放于系统存储器中,可以通过UART1对闪存重新编程。

低功耗模式
产品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要求低功耗、短启动时间和多种唤醒事件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睡眠模式
在睡眠模式,只有CPU停止,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并可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CPU。

停机模式
SRAM和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停机模式可以达到最低的电能消耗。在停机模式下,HSI的振荡器和HSE晶体振荡器被关闭。可以通过任一配置成EXTI的信号把微控制器从停机模式中唤醒,EXTI信号可以是16个外部I/O口之一、PVD的输出的唤醒信号。

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该模式是在CPU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内部所有的1.5V部分的供电区域被断开。PLL、HSI和HSE振荡器也都关闭,可以通过WKUP引脚的上升沿、NRST引脚的外部复位、IWDG复位唤醒或者看门狗定时器唤醒并复位。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将被丢失。只有备份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楼主:
MM32L052PF特性

•内核与系统
–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内核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8MHz
•存储器
–高达128K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高达8K字节的SRAM
–Bootloader支持片内Flash在线系统编程(ISP)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2.0V~5.5V供电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外部2~24MHz高速晶体振荡器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MHz高速振荡器
–内嵌40KHz低速振荡器
–支持多种PLL及分频模式,用于USB时钟源
–PLL支持CPU最高运行在48MHz
•低功耗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调试模式
–串行单线调试(SWD)
•采用LQFP48、LQFP32和QFN32封装

网友:
主频有点低,才4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