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

楼主(2020-10-09):
这两天测试 WIFI模块  ,发现一个 怪问题:

1. 模块 标称电压 3.3V , 170~300mA
2. 模块前端 接 xc6206-3.3V LDO xc6206前端外接输入电源,原定5V。

现象:

1 用5V供电, 测电源电压正常 约3.3V, WIFI模块工作不稳定, 连上两个手机后就掉线了, 有时候一个都连不上;
2 刚才的电源调到3.6V, 输出电压 才3.0V 左右, 可这时 工作完全正常, 接入7、8个手机都通信都没问题。
{用锂电池接入没问题,然后就调到相同电压。还是刚才的电源,, 电流变化也不是很大,基本跟加5V时候差不太多}
电路还是一个电路, 后面电容 已经加大到470uF ,没什么效果。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建议检查XC6206输出的负载响应时间,DS的图是1ms等级,WIFI是否能接受.
而且DS的图是工作在浅放大区,数据水分会比较大,你的3.6V->3V工作在饱和区,反馈已经失效.
5V->3.3V,反馈介入比较大,第三代线性稳压器对这个是比较棘手的.可以考虑第一代的,类似7805结构的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XC6206输出的负载响应时间,DS的图是1ms等级,WIFI是否能接受.
而且DS的图是工作在浅放大区,数据水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