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先行的PID控制

楼主(2020-10-09):
用matlab编了一个微分先行的PID控制,我理解是PI对偏差作用,D只对输出起作用,PID的参数整定,我使用ZN整定4:1得到PID参数,结果得到的控制效果比普通的PID控制差。而且将输入延时时间由2改为5后,效果也是相当差,鲁棒性很差。

%清除变量,关闭其它窗口
clear all;
%close all;
%定义对象与取样时间
ts=1;                               %定义取样时间
sys=tf(4*[2.6,1],conv([34.3,1],[6.5,1]),'inputdelay',2);    %被控对象模型
dsys=c2d(sys,ts,'zoh');             %离散化
[num,den]=tfdata(dsys,'v');         %取出对象的模型参数
%初始化变量
u_1=0;u_2=0;u_3=0;u_4=0;
u_5=0;u_6=0;u_7=0;
ud_1=0;
y_1=0;y_2=0;
sum_err=0;
rin=0.98;
%参数给定
km=5.29;wm=17;
kp=km/1.7;ki=2*kp/wm-0.22;kd=kp*0.13*wm;    %此处由于超调较大,把ki减小了
%进入仿真
for k=1:1:400
    time(k)=k*ts;
    yout(k)=-den(3)*y_2-den(2)*y_1+num(2)*u_3+num(3)*u_4;
    error(k)=rin-yout(k);
    sum_err=sum_err+error(k)*ts;

%计算控制器输出值u
    ud(k)=kd*(yout(k)-y_1)/ts;                            %计算D作用输出后的输出
    u(k)=kp*error(k)+ki*sum_err-ud(k);
%限制控制器的输出值
    if u(k)>=110
        u(k)=110;
    end
    if u(k)<=-110
        u(k)=-110;
    end

%更新参数
y_2=y_1;y_1=yout(k);
u_7=u_6;u_6=u_5;u_5=u_4;
u_4=u_3;u_3=u_2;u_2=u_1;u_1=u(k);
end
figure(1);
plot(time,rin,'r',time,yout,'b');
xlabel('时间');ylabel('设定值,输出值');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微分先行pid参数难道要重新整定?我的也是,普通pid参数用到微分先行上就完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分先行pid参数难道要重新整定?我的也是,普通pid参数用到微分先行上就完全乱了……

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用的simulink实现的微分先行PID,但是一直没有调节好合适的参数导致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