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20-10-09):
db9的金属部位打静电过不了,这个是与板子的gnd相连的。为什么?是gnd上的电荷无法回到大地吗?电源适配器 里面的Y电容能否帮释放一些静电?

网友:
DB9的外壳AGND要与板子内部的GND完全分割开,在PCB板层中,且分割距离稍微大点,具体看板子的结构!在AGND和GND之间用合适的磁珠和电容连接,单点接地 ,应该能解决!并且在DB9的信号端子要加参数合适的ESD管!

网友:
打静电不过,具体现象是什么,重启?跑飞?

网友A:
    静电的本质是电荷的移动产生的放电电流,电荷移动是因为两个电荷不等的导体相接触而平衡的过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理规划放电电流的路径,使其不从敏感器件附近经过。至于Y电容,主要是对付EMI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的本质是电荷的移动产生的放电电流,电荷移动是因为两个电荷不等的导体相接触而平衡的过程。所以最好的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