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制作流程步骤详解

楼主(2020-10-09):
  PCB板制作流程步骤详解

  随着现代工艺技术的快速进步,pcb板也在不变的变化着,但是原则上保持不变的估计就是PCB板制作流程了,具体有哪些制作步骤,下面小编一一为你分析:

  1.打印电路板。
  即用转印纸将绘制好的电路板打印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滑的一面要朝向自己。通常一张纸上打印两张电路板,选择其中一个打印最好的用来制作电路板。

  2.覆铜板裁剪
  什么是覆铜板?就是两面都覆有铜膜的线路板。裁剪覆铜板,用感光板制作电路板全程图解。将覆铜板裁剪成电路板大小,注意不要裁的太大,浪费材料。

  3.预处理覆铜板
  覆铜板表面的氧化层需用细砂纸打磨干净,确保电路板在转印时热转印纸上的碳粉能牢固的印在覆铜板上。(打磨要板面光亮,无明显污渍)。

  4.转印电路板
  将打印好的电路板裁剪成合适大小,把印有电路板的一面贴在覆铜板上,对齐好后把覆铜板放入热转印机,放入时一定要保证转印纸没有错位。一般转印2-3次,电路板就能很牢固的转印在覆铜板上。
  温馨提示:热转印机需要事先预热,温度设定在160-200摄氏度,因为温度很高,因此操作时注意安全!

  5.腐蚀线路板与回流焊机
  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转印完整,若发现有少数没有转印好的地方可以用黑色的油性笔进行修复,之后在进行腐蚀。等线路板上暴露的铜膜完全被腐蚀掉时,将线路板从腐蚀液中取出清洗干净,一块线路板就这样腐蚀完成了。
  腐蚀液的成分:浓盐酸:浓双氧水:水=1:2:3,在配制腐蚀液时,先放水,再加浓盐酸、浓双氧水,若操作时浓盐酸、浓双氧水或腐蚀液不小心溅到皮肤或衣物上要及时用清水清洗,由于要使用强腐蚀性溶液,操作时一定注意安全!

  6.线路板钻孔
  线路板上是需要插入电子元件的,所以电路板钻孔是必不可少的。钻针的选择是根据电子元件管脚的粗细而决定的,在操作钻机进行钻孔时,一定要扶稳线路板,要保持钻机的速度,不能开的太慢。

  7.线路板预处理
  上个步骤完成后(钻孔)就需要进行线路板预处理,把覆在板子上的墨粉用细砂纸打磨掉,然后在用清水把线路板清洗干净。等线路板上的水干了之后,用松香水涂在有线路的一面,可以用热风机加热线路板加快松香凝固,只需2-3分钟松香就能凝固。

  8.焊接电子元件
  到这里是最后一步了,把电子元器件全部焊接到电路板上,通电。至此,pcb板制作流程全部完成。

网友A:
    流程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程很详细

流程是详细了,但是每个流程里的细节还是很多的。

网友:
    标题写的是PCB制作流程。后面怎么会有元件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