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峰焊工艺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2020-10-09):
  波峰焊是一种用于制造PCB的批量焊接工艺。在该过程中使用的基本设备是使PCB移动通过不同区域的输送机,焊接过程中使用的焊料盘,产生实际波浪的泵,用于焊剂的喷雾器和预热垫。焊料通常是金属的混合物。波峰焊主要用于通孔元件的焊接。

  在波峰焊工艺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元件孔内有绿油,导致孔内镀锡不良。孔中的绿油不应超过孔壁的10%,内部绿油的孔数不应超过5%。
  2、镀层厚度不够,导致孔内镀锡不良。
  3、元件孔壁上的涂层厚度不够,导致孔内镀锡不良。例如铜厚度、锡厚度、金厚度等。通常,孔壁的厚度应大于18μm。
  4、孔壁太粗糙,导致孔内镀锡不良或伪焊接。太粗糙的孔壁,则镀层会不均匀;某些涂层太薄,则会影响上锡的效果。
  5、孔是潮湿的,导致伪焊接或气泡。在未干燥或未冷却时封装PCB,以及在拆包后放置很长时间等,都导致孔内潮湿,出现伪焊接或气泡。
  6、垫的尺寸太小,导致焊接不良。
  7、孔内部脏污,导致焊接不良。PCB清洁不充分,如金板未经酸洗,导致孔和垫上的杂质和污垢残留,影响锡效应。
  8、由于孔尺寸太小,不能将部件插入孔中,导致焊接失败。
  9、由于定位孔偏移,部件不能插入孔中,导致焊接失败。

网友:
    孔壁太粗糙,尺寸小,定位孔偏移

网友:
    补充一点就是要考虑波峰焊设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