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220的CMUTE始终无法置高

楼主(2020-10-09):
各位大神们好!请教个问题,我新选择了一款功放,型号为TPA3220,在调试过程中,我的CMUTE始终无法置高,按资料显示,CMUTE需置高才能使功放开启,低电平为静音状态,且无需外部控制,直接连接一个33nF电容就可以在上电后自动置高到5V,但我出来的始终为低电平,外部直接使用5V上拉,还是无法打开功放。请问下我的问题点出在什么地方?谢谢!!附件为设计与芯片资料。

网友A:
先找找有沒有錯誤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找有沒有錯誤發生!

没有错误产生,我监控到的电平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必須/RESET先動作.
2.先有VOUT_X, /CMUTE 才會hi起來. (沒聲音時, 自動靜音, 防止爆音.)
3.負壓/CMUTE ...

最先也以为是复位的问题,后面换成原厂推荐的方案,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错误产生,我监控到的电平是11

    FAULT 和 OTW_CLIP 是 Open Drain 輸出,不知道單片機那邊有沒有上拉(Pull-Up)電阻!

网友:
我發現一 個疑點︰
    VDD = VDDA = GVDD = 5V,照道理說 TPA3220 的數字介面電平應該是 5V,但 Reset 是透過 R18  上拉到 VCC_3V3。有可能是 MCU 是 3.3V 的關係,但我覺得最好不要這樣做,弄個 Open DrainLevel Translator 把 5V 和 3.3V 隔開會保險些。

    我知道你是看到芯片規格寫的下面這段話,但 VIH = 1.9V Minimum 不代表你只要給 1.9V 以上的訊號就可以,有時候可能還要考慮漏電的問題。

你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