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助各位EDA365的坛友,这个电流镜的VGS和ID怎么计算求得,已经困惑很久了

楼主(2020-10-10):
(图片)

网友:
    此电路确实两个MOS管漏极电流相等。  要使右管电流为 I,左管漏极电阻应该为5V减去MOS管开启电压(严格地说,应该是再减去漏极电流除以跨导)除以所需要的漏极电流 I。

网友:
    电流镜还有这样的?MOS管能构成电流镜么?  前所未见。长见识了。

网友:
    标题是”求助这个电流镜VGS通过什么途径、思路求得“。VGS应该是MOS管开启电压再加上漏极电流除以跨导。

网友:
    电流镜?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