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对FAN4800系列控制芯片比较了解。

楼主(2020-10-10):
一款48V/300W开关电源,用FAN4801控制的。有少数板件出现空载开机正常,再带载电源也工作正常,但直接带载(即使只有0.5A)却启动不了。查了一下,FAN4801的软启动端始终在重启。但即使让电源内部影响重启的三个原因(VCC=12V,过载检测端8,9接地,PFC电压检测端15脚的电压=2.5V)全部正常,电源依然处于重启状态。软启动端的电容用的是 474。有哪位大神对FAN4800系列控制芯片比较了解,麻烦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把VCC的电容加大试试。

楼主:
vcc直接加15VDC也不行。VCC来自两路供电,一路经电阻连到整流输出端,另一路由功率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