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敷铜的问题

楼主(2020-10-10):
    如果板子没有GND和VCC的线还需要敷吗,还有无网络敷铜是不是会把我的信号线也敷了,我试了之后整块板子都是报错的,请求大佬指点7 C3 D( q! D$ ]& O  e

网友:
    没有网络,是会报错的。

网友:
    你可以在没有敷铜之前自动生成网络,在添加个GND就不会错了

网友:
    敷铜的意义是什么?  背一段书  1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2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  3与地线相连,还可以减小环路面积。  4也出于让PCB 焊接时尽可能不变形的目的,大部分PCB 生产厂家也会要求,,,,,  哈哈,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