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掉电模式之后电流依然有500ua左右,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2020-10-10):
RT,NRF24L01P 掉电模式之后电流依然有500ua左右,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按道理来说在standby1模式下的电流都只有几十ua而已额。。。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电流的,几十ua是指的是芯片的电流消耗,还有外围电路的电流消耗也要计算。

网友:
500ua持续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电流的,几十ua是指的是芯片的电流消耗,还有外围电路的电流消耗也要计算。

就是那样测量的啊,还怎么测量,正常测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