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SMT设备的时候,“印刷机、贴片机Cp、Cp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0-10):
    选型SMT设备的时候,“印刷机、贴片机Cp、Cpk是什么意思0 l4 Q' u8 z; J' q

网友:
    CP(或Cpk)是英文ProcessCapability index缩写,汉语译作工序能力指数,也有译作工艺能力指数过程能力指数。

网友:
    工序能力指数,是指工序在一定时间里,处于控制状态(稳定状态)下的实际加工能力。它是工序固有的能力,或者说它是工序保证质量的能力。这里所指的工序,是指操作者、机器、原材料、工艺方法和生产环境等五个基本质量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产品质量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就是工序中的各个质量因素所起作用的综合表现。对于任何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总是分散地存在着。

网友:
    工序能力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