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的孤铜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10-10):
mentor中的孤铜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们都是手动画禁止铜皮。

网友:
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手动画禁布的,大神有没有批量删除的办法?

网友:
我用的VX2.5, 貌似动态铜不会成为孤铜,若果那一块没有连接到任何pad或者via, 这块铜是被自动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