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SPG网版自动定位行程如何设置?

楼主(2020-10-10):
松下SPG网版自动定位行程如何设置? 有些网版Y方向有偏差。比较大, 超出可印刷范围。每次都是降低气压用力挪过来的。请教大神,这个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O9 O# \) ^* b1 p! F

网友:
用自定义网板的功能,可以设定Y方向的补偿量。

网友:
超出5mm就会超出可印刷范围,把偏差值输到网板数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