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一脚底下应该是着锡了,表面看着觉的锡少,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否合格

楼主(2020-10-10):
三极管一脚底下应该是着锡了,表面看着觉的锡少,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否合格,感谢!!!

网友:
锡都漏孔里去了,在我这就属于少锡现象,试试把三极管往左下调一点不要靠孔太近,看能不能改善。仅供参考。

网友:
把钢网孔往里面开阿空做个闭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