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10):
下图中:这个电路的大概功能是系统上电之后LED被点亮,指示系统已经上电。可是旁边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懒得分析,但是三极管使电阻上电压限制在0.7V左右,使电阻上流过的电流是5mA左右,我猜是个限流电路。当电流超过5mA,三极管导通,MOS管截止,如此反复。

网友:
    VDD上电,Q27栅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时,Q27导通,LED亮,回路中R162则会给Q28提供基极电压。当流过LED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使Q28的基极电压上升到足以使Q28开始导通时,Q27的栅极电位会被拉低,从而使流过LED的电流降低。在元件取值合理时,该电路最终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使流过LED的电流基本恒定,跟VDD无关。

网友:
    该电路是个限流电路,限制了流过LED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