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0-10-10):
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
直接放不可以吗

网友:
你的Logo 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 就成了

网友:
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