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 仿真的时候提示最高频率小于最大带宽,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20-10-10):
    ADS 仿真的时候提示最高频率小于最大带宽,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提高仿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仿真频率

    杜老师,带宽跟频率有什么关系,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谢谢

网友A:
    一般带宽是信号频率的3~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带宽是信号频率的3~5倍

收到,谢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