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开关调压电路

楼主(2020-10-10):
    需求:控制AC220V开关,并且能够控制导通时间,网上查资料说用双向可控硅可以实现,但是以前没用过,原理和器件选择都比较懵逼,请求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百度搜可控硅风扇调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可控硅风扇调速电路

    百度了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雙向可控矽(TRIAC)和其他零件. 最多組成 固态继电器 (SSR).

具体电路是什么呢,大佬。之前没用过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看你選擇了.

为什么图片刷不到呢?

网友:
    为什么图片刷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看你選擇了.

谢谢大佬,MOC3020是自带过零检测电路吗,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MCU IO控制220通断,也可以用PWM控制输出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太多.....除非你不過安規和安全,做著玩我就沒意見.

    MOC3020主要是高低壓隔離.(一次側,二次側.)[/b ...

好吧,谢谢大佬

网友:
    最简单的电路就是买个风扇调速器,里面就是可控硅和电位器做的电路。当时买了一个60W的黄花电烙铁,就是加了一个风扇调速器把功率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