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文件输出格式的多样性,造成板的控制差异、线路变形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10-10):
    求解??文件输出格式的多样性,造成板的控制差异、线路变形怎么解决啊?

网友:
    原因:
  1、文件导出的时候,设置的格式不统一。

  2、对文件导出的格式,认识不够。

网友:
    文件导出时,对各层的线路统一导出,不要分开导出

网友:
    统一文件导出的格式,格式以3.5英制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