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ltium Designer Draftsman快速创建电路板的装配图、制造图等(下)

楼主(2020-10-10):
注释和绘图工具
1.尺寸
Draftsman文档上除了可以放置各种视图之外,还可以对视图上的对象轮廓进行标注,以指示对象轮廓的长度、大小和角度,或指定对象之间的距离。要标注对象的尺寸,可以从Place的下拉菜单或从活动栏图标中选择所需的尺寸类型。

尺寸菜单(左)及对应的活动栏图标(右)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以下三种尺寸:线段尺寸(Linear Dimension);直径尺寸(Radial Dimension)和角度尺寸(Angular Dimension)。
尺寸标注非常简单:首先选择要放置的尺寸类型,并将光标移动到要标注的对象上;在对象变成橙色后,点击并按住对象,然后拖动鼠标,即可出现相应类型的尺寸标注,如下图所示。

线性尺寸 径向尺寸 角度尺寸
2. 物料清单(BOM)
Draftsman扩展程序允许将物料清单、钻孔表、数据表放置在同一文档上,表中数据均直接来自项目中的PCB文件。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直观的方式来显示PCB制造和装配过程的关键信息。
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钻孔表(Drill Table)、数据表(Table)的放置选项位于主菜单Place下,也可以使用活动栏上的相应图标。

表单菜单(左)及对应的活动栏图标(右)
只要点击所需表单的菜单,即可在文档上放置相应的表单,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下图给出了放置到Draftsman文档上的物料清单及其属性,同时钻孔表和数据表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操作进行放置。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BOM属性面板的Columns选项卡管理表中的数据列。但是,列的分组和内容将取决于BOM本身的配置方式。

物料清单(左)及其属性面板(右)
以上都是Draftsman的一些常用功能,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很多额外功能,比如对图纸进行注释、标注等,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大家肯定还存在疑惑:毕竟一个文档的大小是有限的,Draftsman文档上能放置这么多的图纸和表单吗?如果一页不够的话,怎么添加多页呢,是跟添加原理图一样的方法吗?
Draftsman文档添加图纸跟原理图添加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的,不过也非常简单。可以使用菜单Tools » Add Sheet ,或右键点击文档的空白处并选择Add Sheet,实现添加文档页面。

Tools主菜单添加页(左)或右键单击菜单添加页(右)
文档输出
Draftsman文档与altium Designer中的其他文档(原理图、PCB等)具有相同的打印或导出方式。要将此文档导出为单个或多个页面的PDF文件(由文档结构确定),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File » Export to PDF,然后根据提示进行设置即可。

网友:
利用Altium Designer Draftsman快速创建电路板的装配图、制造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