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算法

楼主(2020-10-10):
用simulink仿真模糊自适应PID控制算法,整体框图已画好,可是在加载fis文件到模糊控制器中遇到问题,如何加载都会报错,而我之前也都有将fis文件导出,或者采用readfis将文件读入。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看工作区是否有相关的文件 有了表示载入成功

网友B: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工作区是否有相关的文件 有了表示载入成功

不行呀,我运行了simulink,最后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