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GA-II快速非支配排序算法理解

楼主(2020-10-10):
快速的非支配排序

在NSGA进行非支配排序时,规模为N的种群中的每个个体都要针对M个目标函数和种群中的N-1个个体进行比较,复杂度为O(MN),因此种群中的N个个体都比较结束的复杂度为O(MN2),即每进行一次Pareto分级的时间复杂度为O(MN2)。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Pareto级别都只含有一个个体,那么需要进行N次分级所需要的时间复杂度则会上升为O(MN3)。鉴于此,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快速非支配排序法,该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MN2)。

该算法需要保存两个量:

(1).支配个数np。该量是在可行解空间中可以支配个体p的所有个体的数量。

(2).被支配个体集合SP。该量是可行解空间中所有被个体p支配的个体组成的集合。

下面是fast_nondominated_sort的伪代码

  • def fast_nondominated_sort( P ):
  •     F = [ ]
  •     for p in P:
  •         Sp = [ ]
  •          np = 0
  •          for q in P:
  •              if p > q:                #如果p支配q,把q添加到Sp列表中
  •                  Sp.append( q )
  •              else if p < q:        #如果p被q支配,则把np加1
  •                  np += 1
  •         if np == 0:
  •             p_rank = 1        #如果该个体的np为0,则该个体为Pareto第一级
  •       F1.append( p )
  •     F.append( F1 )
  •     i = 0
  •     while F:
  •         Q = [ ]
  •         for p in F:
  •             for q in Sp:        #对所有在Sp集合中的个体进行排序
  •                 nq -= 1
  •                 if nq == 0:     #如果该个体的支配个数为0,则该个体是非支配个体
  •                     q_rank = i+2    #该个体Pareto级别为当前最高级别加1。此时i初始值为0,所以要加2
  •                     Q.append( q )
  •         F.append( Q )
  •         i +=1

下面是C++实现:

  • void population::nodominata_sort()
  • //求pareto解(快速非支配排序)
  • {
  •     int i,j,k;
  •     indivial H[2*popsize];
  •     int h_len=0;
  •     for(i=0;i<2*popsize;i++)
  •     {
  •         R.np=0;//支配个数np
  •         R.is_domied=0;//被支配的个数
  •         len=0;//初始化
  •     }
  •     for(i=0;i<2*popsize;i++)
  •     {
  •         for(j=0;j<2*popsize;j++)
  •         {
  •             if(i!=j)//自己不能支配自身
  •             {
  •                 if(is_dominated(R,R[j]))
  •                 {
  •                     R.domi[R.is_domied++]=j;
  •                     //如果i支配j,把i添加到j的is_domied列表中
  •                 }
  •                 else if(is_dominated(R[j],R))
  •                     R.np+=1;
  •                     //如果i被j支配,则把np加1
  •             }
  •         }
  •         if(R.np==0)//如果该个体的np为0,则该个体为Pareto第一级
  •         {
  •             len_f=1;
  •             F[0][len[0]++]=R;//将R归并
  •         }
  •     }
  •     i=0;
  •     while(len!=0)
  •     {
  •         h_len=0;
  •         for(j=0;j<len;j++)
  •         {
  •             for(k=0;k<F[j].is_domied;k++)
  •             //对所有在is_domied集合中的个体进行排序
  •             {
  •                 R[F[j].domi[k]].np--;
  •                 if( R[F[j].domi[k]].np==0)
  •                 //如果该个体的支配个数为0,则该个体是非支配个体
  •                 {
  •                     H[h_len++]=R[F[j].domi[k]];
  •                     R[F[j].domi[k]].rank=i+1;
  •                 }
  •             }
  •         }
  •         i++;
  •         len=h_len;
  •         if(h_len!=0)
  •         {
  •             len_f++;
  •             for(j=0;j<len;j++)
  •             {
  •                 F[j]=H[j];
  •             }
  •         }
  •     }
  • }

matlab代码:

  • %-------非支配排序
  •         fnum=0;                                             %当前分配的前沿面编号
  •         cz=false(1,size(functionvalue,1));                  %记录个体是否已被分配编号
  •         frontvalue=zeros(size(cz));                         %每个个体的前沿面编号
  •         [functionvalue_sorted,newsite]=sortrows(functionvalue);    %对种群按第一维目标值大小进行排序
  •         while ~all(cz)                                      %开始迭代判断每个个体的前沿面,采用改进的deductive sort
  •             fnum=fnum+1;
  •             d=cz;
  •             for i=1:size(functionvalue,1)
  •                 if ~d(i)
  •                     for j=i+1:size(functionvalue,1)
  •                         if ~d(j)
  •                             k=1;
  •                             for m=2:size(functionvalue,2)
  •                                 if functionvalue_sorted(i,m)>functionvalue_sorted(j,m)
  •                                     k=0;
  •                                     break
  •                                 end
  •                             end
  •                             if k
  •                                 d(j)=true;
  •                             end
  •                         end
  •                     end
  •                     frontvalue(newsite(i))=fnum;
  •                     cz(i)=true;
  •                 end
  •             end
  •         end

 NSGA2具体算法实现还在编写中。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