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外接电源的切换

楼主(2020-10-10):
电池和外接电源之间无缝切换,电池电压是3.6v,电源是5v,内部电路用3.3v,电池通1n4148降压到2.9v左右,外接电源通过LDO降压到3.3v,然后串联肖特基给电路供电,降压后电压3.1v,现在的问题是:是外接电源接上去了,电池依旧在放,大概10几uA,请问下各位大佬,怎么样把电池完全关断?

网友:
如果负载电流小的话可以拿模拟开关切开

网友:
1n4148 看文档漏电电流也是uA级的, 你这3.6-3.1  还有电流也是正常, 如果温度高这个电流会更大
如果要用二极管的方法, 可以把1n4148换成两个压降小的肖特基, 然后中间接个电阻补偿, 但是还是会有温度问题, 这个可以把LDO输出成更高如3.6避免温度问题

网友:
中间串联二极管肯定会有漏电流存在,要不就用开关切换试试。

网友:
看描述,好像电池用的4148处在正向微导通状态。我觉得可以在5V和3.6V之间用MOS管或三极管设计一个电源切换电路,使得5V接入时,用MOS管或三极管的高祖抗抑制3.6V的放电。如果在意功耗,用双二极管切换电源确实不合适。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低电压双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有专用的双电源切换电路,自检测

网友:
    电池经过肖特基后与5V相连,再通过LDO转成3.3V。

网友:
    看你这个描述好像有低功耗要求。但是低功耗怎么能用in4148,不是应该用肖特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