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快捷键设置后为何要按回车才能命令生效?

楼主(2020-10-11):
    单独打开allegro时快捷键不需要按ENTER命令就能生效,可是一打开原理图元器件关联后快捷命令就需要按ENTER才能生效,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求指教。

网友A:
    找到allegro的安装路径,里面有个设置快捷键的文件叫env,双击以文本的形式打开,把里面带有alias改成funckey即可。例如alias s slide改成funckey s slide即可。保存,重启PCB editor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allegro的安装路径,里面有个设置快捷键的文件叫env,双击以文本的形式打开,把里面带有alias改成funck ...

试过了没用的,软件我重装了下现在解决了!具体原因也是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取消 canvascommandmode 后面复选框。  可以实现快捷按键立即生效

这个已经是取消勾选了的,不打开原理图的情况下快捷键都生效的

网友(2022-06-13):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是取消勾选了的,不打开原理图的情况下快捷键都生效的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