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布线有哪些常用规则?

楼主(2020-10-11):
  PCB线路板布线有哪些常用规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种电子设备当中几乎都会出现印刷电路板,如果在某样设备中有电子零件,那么它们也都是镶在大小各异的PCB上。要使电子电路获得最佳性能,元器件的布局及导线的布设至关重要,而布线作为PCB设计过程的重中之重,这将直接影响PCB板的性能好坏。虽然现在很多高级的EDA工具提供了自动布线功能,而且也相当智能化,但是自动布线并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布通率。下面小编来给大家讲解下PCB线路板布线有哪些常用规则?

  PCB线路板布线有哪些常用规则?

  01 走线的方向控制规则
  在 PCB 布线时,相邻层的走线方向成正交结构,避免将不同的信号线在相邻层走成同一方向,以减少不必要的层间窜扰。当 PCB 布线难以避免出现平行布线时,应考虑用地平面隔离各布线层,用地线隔离各信号线。

  02 走线的开环检查规则
  在PCB布线时,为了避免布线产生的“天线效应”,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辐射和接收,一般不允许出现一端浮空的布线形式。

  03 走线长度控制规则
  在设计时让布线长度尽量短,以减少由于走线过长带来的干扰问题。对驱动多个器件的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网络拓扑结构。

  04 阻抗匹配检查规则
  同一网络的布线宽度应保持一致,线宽的变化会造成线路特性阻抗的不均匀,当传输的速度较高时会产生反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无法避免线宽的变化,应该尽量减少中间不一致部分的有效长度。

  05 倒角规则
  在PCB布线时,走线拐弯的拐角应避免设计成锐角和直角形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辐射;要求所有线与线的夹角应大于等于135°。在走线确实需要直角拐角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改进方法:一是将90°拐角变成两个45°拐角;二是采用圆角。

  06 器件去耦规则
  在印制版上增加必要的去耦电容,滤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使电源信号稳定。

  07 3W规则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

  08 地线回路规则
  环路最小规则,即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

  09 屏蔽保护
  对一些特别重要,频率特别高的信号,应该考虑采用铜轴电缆屏蔽结构设计,即将所布的线上下左右用地线隔离,而且还要考虑好如何有效的让屏蔽地与实际地平面有效结合。

  10 走线的谐振规则
  主要针对高频信号设计而言,即布线长度不得与其波长成整数倍关系,以免产生谐振现象。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布线常用规则,你都掌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