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20-10-11):
公司的产品!把遥控器靠近红外接收头就很不灵敏,离得稍微远一点效果就会好,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点评):
分享一下你的發射端和接收端紅外型號吧!^_^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对着按的时候有没有信号

网友B:
    查下红外对管角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对着按的时候有没有信号

有信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红外对管角度范围

正对都不行哦

网友C:
    The maximum possible transmission distance of an IR remote control system depends on various parameters, but is mainly conditional on the radiant intensity of the emitter (Ie) an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ceiver (Ee min.). Additionally, the refl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test room, the optical transmittance of windows or light guides in front of the receiver and the disturbance conditions influence the maximum distance obtainable. Of course, also the minimum possible distance (saturation irradiance)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a remote control system. The TSOP IR receiver modules from Vishay will work even with zero distance between the emitter and the receiver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maximum possible transmission distance of an IR remote control system depends on various parameters, but is mainly conditional on the radiant intensity of the emitter (Ie) an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ceiver (Ee min.). Additionally, the refl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test room, the optical transmittance of windows or light guides in front of the receiver and the disturbance conditions influence the maximum distance obtainable. Of course, also the minimum possible distance (saturation irradiance)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a remote control system. The TSOP IR receiver modules from Vishay will work even with zero distance between the emitter and the receiver module.

    有考虑到饱和度这个问题,但是从wifi板拿到蓝牙板这个红外头又可以正常工作。一大串英文,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D:
    天线有问题啊,哥哥

网友E:
    你这到底是蓝牙天线,还是普通的红外遥控?看你的板载天线像是2.4G的。。。。。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信号饱和了,导致信号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到底是蓝牙天线,还是普通的红外遥控?看你的板载天线像是2.4G的。。。。。

wifi 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有问题啊,哥哥

    红外呢,不关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信号饱和了,导致信号失真

    信号都正常呢

网友:
    看到Q1. Q2. 两级三极管放大?是该看下最后输出级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把原理图放上来分析

网友:
公司的产品!把遥控器靠近红外接收头就很不灵敏,离得稍微远一点效果就会好,这是为什么呀。
誰接收不靈敏,語焉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