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的OTG USB接口可以当HOST用吗?

楼主(2020-10-12):
    请教各位大声,单片机上的OTG USB接口可以当HOST用吗?以前用过的CPU都是可以的。

楼主:
    紧急求助,谢谢!规格书上没有写支持host

网友A:
    USB线材里面都是跑4条线,只差在接头,手机/平板都是micro USB接
普通USB线,IDpin悬空,所以运作在client/peripheral mode。如果把ID
    GND接地掉,就会进入host mode。

楼主:
    已解决,支持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材里面都是跑4条线,只差在接头,手机/平板都是micro USB接
普通USB线,IDpin悬空,所以运作在client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