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PN管驱动继电器,电流就变了,为什么?

楼主(2020-10-12):
这个用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仿真电路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大约为41mA,开始仿真的时候测到电流约41mA,如图1。过了一会电流就变成-177.636pA了。这是怎么回事。求大佬解答。

网友:
    是不是软件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
    是电阻的阻值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用你原图试了下,电流一直稳定的,你这不会是软件报错或者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