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变频器故障显示码诊断故障点?

楼主(2020-10-12):
    如何根据变频器故障显示码诊断故障点?可以分为几个部分诊断?

网友:
    我觉得大致可分为3个部分,输入部分,输出部分,电路自身部分。

网友:
    变频器如果出现异常或故障致使保护功能动作,变频器有可能会立即跳闸,电动机处于自由停车状态,这时操作面板上的LCD或LED显示屏会显示故障名称。只有消除了故障原因、并用操作面板上的RESET键或控制电路端子RST复位,变频器才能退出跳闸保护状态,之后才能重新启动电动机。

网友:
    变频器还会根据故障的严重程度,驱使保护出口继电器的接点动作,接通灯光或音响报警电路;故障更严重时,还可能发出保护停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