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多点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楼主(2020-10-12):
多点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摘要:本系统分三个模块构成:一主接收机,两个发射机。主要以89S52为控制及数据编码,以FSK为调制方式,利用无线传输文字和语音数据,采用LCD显示、单片机数据存储器存储,具有多功能传输与存储功能。
  关键词: 89S52   FSK调制   LCD显示
方案比较
1、 载波生成比较
题目要求载波稳定度高,真正实现到可以有以下方法
方案一:利用晶体振荡,Q值晶体震荡电路可以实现,不过使用太高频率的晶振仍然不够理想,同时高Q值晶振并不好购买,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频率不容易改变。
方案二:采用LC压空振荡器,利用锁相环技术产生高稳定载波,可采用MC145152来实现1-50MHZ足够,而且可以使载波达到很高稳定度,但是进入MC145152的基准频率要经过前置分频而使可控制的频率降低导致传输速率达不到题目所给要求,如果基准频率频率太高MC145152所集成的鉴相器达不到鉴频要求。
方案三:也可利用混频技术,使用较高频率用MC1496模拟乘法器与从同一晶振产生的两个不太高的频率混频选出上限频率。频率稳定度也能达到。但是给选用接收方案带来困难。
方案四:RC压控振荡产生高稳定载波,集成芯片有CD4046和NE564,CD4046频率太低,上限频率最高才1.2MHZ,不利于发送,且传输数据慢。NE564可以达到几十MHZ足可以满足要求。
最后选用RC压空振荡为下一步直接FSK调制用。

2、 数据发生器设计比较
方案一:专用编码
  可用专用编码芯片进行文字,语音和图象编码,但是同时处理这些数据给单片机带来负担过重,单片机还要处理别的数据。所以不采用此方案。
方案二:简单4*4键盘与单片机组成数据编码
  4*4键盘简单可实行,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题目要求,进而改善发挥部分。
3、 调制方法比较
      对于大多数的数字传输系统来说,由于数字基带信号往往具有丰富的低频成分,而实际的通信信道又具有带通特性,有不少信道都不能直接传送基带信号,而必须用基带信号来控制高频载波的某些参量,这种把基带数字信号变换为频带数字信号的过程称为数字调制,反之,称为数字解调。我们把数字调制与解调合起来称为数字调制,把包括调制和解调过程的传输系统叫做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系统或数字调制系统。数字调制可分为二进制调制和多进制调制。在二进制时有振幅键控(ASK)、频移键控(FSK)、移相键控(PSK)调制方式。

FSK调制原理
    2FSK信号是用载波频率的变化来表征被传信息的状态的,被调载波的频率随二进制序列0、1状态而变化,即载频为f0代表传0,载频为f1时代表传1。显然,2FSK信号完全可以看成两个分别以f0 f1为载频、以an和 为被传二进制序列的两种2ASK信号的合成。2FSK信号的典型时域数学表达式为:

网友:
多点无线数据传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