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R 内核启动流程之启动文件

楼主(2020-10-12):
目前,多数 mcu 厂商都提供一个启动文件。当然,编程者也可以自己编写启动文件,具体编写要求ARM的网站上都有相关文档进行说明。下面分析一下 STM32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37x.s,具体看里面的注释。

  • ;/******************** (C)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 ********************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37x.s
  •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 Version            : V1.0.0
  • ;* Date               : 20-September-2012
  • ;* Description        : STM32F37x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EWARM toolchain.
  •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 Set the initial SP
  • ;*                      - Set the initial PC == iar_program_start,
  •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 ;*                        address.
  •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 ;  @attention
  • ;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 ;
  • ;
  • ; The modules in this file are included in the libraries, and may be replaced
  • ; by any user-defined modules that define the PUBLIC symbol _program_start or
  • ; a user defined start symbol.
  • ; To override the cstartup defined in the library, simply add your modified
  • ; version to the workbench project.
  • ;
  • ; The vector table is normally located at address 0.
  • ; When debugging in RAM, it can be located in RAM, aligned to at least 2^6.
  • ; The name "__vector_table" has special meaning for C-SPY:
  • ; it is where the SP start value is found, and the NVIC vector
  • ; table register (VTOR) is initialized to this address if != 0.
  • ;
  • ; Cortex-M version
  • ;
  •         MODULE  ?cstartup
  •         ;;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ections.
  •         SECTION CSTACK: DATA:NOROOT(3)
  •         SECTION .intvec:CODE:NOROOT(2)
  •         EXTERN  __iar_program_start
  •         EXTERN  SystemInit
  •         PUBLIC  __vector_table
  •         DATA
  • __vector_table
  •         DCD     sfe(CSTACK)
  •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         DCD     0                         ; Reserved
  •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 External Interrupts
  •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         DCD     TAMPER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         DCD     EXTI2_TS_IRQHandler               ; EXTI Line2 and Touch Sense controller
  •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         DCD     ADC1_IRQHandler                   ; ADC1
  •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         DCD     TIM15_IRQHandler                  ; TIM15
  •         DCD     TIM16_IRQHandler                  ; TIM16
  •         DCD     TIM17_IRQHandler                  ; TIM17
  •         DCD     TIM18_DAC2_IRQHandler             ; TIM18 and DAC2
  •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         DCD     CEC_IRQHandler                    ; CEC
  •         DCD     TIM12_IRQHandler                  ; TIM12
  •         DCD     TIM13_IRQHandler                  ; TIM13
  •         DCD     TIM14_IRQHandler                  ; TIM14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TIM6_DAC1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 Channel1 & channel2
  •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 1
  •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 2
  •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 3
  •         DC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 4
  •         DCD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 5
  •         DCD     SDADC1_IRQHandler                 ; SDADC1
  •         DCD     SDADC2_IRQHandler                 ; SDADC2
  •         DCD     SDADC3_IRQHandler                 ; SDADC3
  •         DCD     COMP_IRQHandler                   ; COMP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USB_HP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         DCD     USB_LP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         DCD     0                                 ; Reserved
  •         DCD     TIM19_IRQHandler                  ; TIM19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FPU_IRQHandler                    ; FPU
  • ;;;;;;;;;;;;;;;;;;;;;;;;;;;;;;;;;;;;;;;;;;;;;;;;;;;;
  • ;;
  • ;; Default interrupt handlers.
  • ;;
  •         THUMB
  •         PUBWEAK Reset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2)
  • Reset_Handler
  •         LDR     R0, =SystemInit
  •         BLX     R0
  •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         BX      R0
  •         PUBWEAK NMI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NMI_Handler
  •         B NMI_Handler
  •         PUBWEAK HardFault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HardFault_Handler
  •         B HardFault_Handler
  •         PUBWEAK MemManage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MemManage_Handler
  •         B MemManage_Handler
  •         PUBWEAK BusFault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BusFault_Handler
  •         B BusFault_Handler
  •         PUBWEAK UsageFault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ageFault_Handler
  •         B UsageFault_Handler
  •         PUBWEAK SVC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VC_Handler
  •         B SVC_Handler
  •         PUBWEAK DebugMon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ebugMon_Handler
  •         B DebugMon_Handler
  •         PUBWEAK PendSV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PendSV_Handler
  •         B PendSV_Handler
  •         PUBWEAK SysTick_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ysTick_Handler
  •         B SysTick_Handler
  •         PUBWEAK WWDG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WWDG_IRQHandler
  •         B WWDG_IRQHandler
  •         PUBWEAK PVD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PVD_IRQHandler
  •         B PVD_IRQHandler
  •         PUBWEAK TAMPER_STAM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AMPER_STAMP_IRQHandler
  •         B TAMPER_STAMP_IRQHandler
  •         PUBWEAK RTC_WKU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RTC_WKUP_IRQHandler
  •         B RTC_WKUP_IRQHandler
  •         PUBWEAK FLASH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FLASH_IRQHandler
  •         B FLASH_IRQHandler
  •         PUBWEAK RCC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RCC_IRQHandler
  •         B RCC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0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0_IRQHandler
  •         B EXTI0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1_IRQHandler
  •         B EXTI1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2_TS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2_TS_IRQHandler
  •         B EXTI2_TS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3_IRQHandler
  •         B EXTI3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4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4_IRQHandler
  •         B EXTI4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PUBWEAK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B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PUBWEAK ADC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ADC1_IRQHandler
  •         B ADC1_IRQHandler
  •         PUBWEAK CAN1_TX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AN1_TX_IRQHandler
  •         B CAN1_TX_IRQHandler
  •         PUBWEAK CAN1_RX0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AN1_RX0_IRQHandler
  •         B CAN1_RX0_IRQHandler
  •         PUBWEAK CAN1_RX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AN1_RX1_IRQHandler
  •         B CAN1_RX1_IRQHandler
  •         PUBWEAK CAN1_SCE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AN1_SCE_IRQHandler
  •         B CAN1_SCE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9_5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9_5_IRQHandler
  •         B EXTI9_5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5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5_IRQHandler
  •         B TIM15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6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6_IRQHandler
  •         B TIM16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7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7_IRQHandler
  •         B TIM17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8_DAC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8_DAC2_IRQHandler
  •         B TIM18_DAC2_IRQHandler
  •         PUBWEAK TIM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2_IRQHandler
  •         B TIM2_IRQHandler
  •         PUBWEAK TIM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3_IRQHandler
  •         B TIM3_IRQHandler
  •         PUBWEAK TIM4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4_IRQHandler
  •         B TIM4_IRQHandler
  •         PUBWEAK I2C1_EV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I2C1_EV_IRQHandler
  •         B I2C1_EV_IRQHandler
  •         PUBWEAK I2C1_ER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I2C1_ER_IRQHandler
  •         B I2C1_ER_IRQHandler
  •         PUBWEAK I2C2_EV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I2C2_EV_IRQHandler
  •         B I2C2_EV_IRQHandler
  •         PUBWEAK I2C2_ER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I2C2_ER_IRQHandler
  •         B I2C2_ER_IRQHandler
  •         PUBWEAK SPI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PI1_IRQHandler
  •         B SPI1_IRQHandler
  •         PUBWEAK SPI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PI2_IRQHandler
  •         B SPI2_IRQHandler
  •         PUBWEAK USART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ART1_IRQHandler
  •         B USART1_IRQHandler
  •         PUBWEAK USART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ART2_IRQHandler
  •         B USART2_IRQHandler
  •         PUBWEAK USART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ART3_IRQHandler
  •         B USART3_IRQHandler
  •         PUBWEAK EXTI15_10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EXTI15_10_IRQHandler
  •         B EXTI15_10_IRQHandler
  •         PUBWEAK RTC_Alarm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RTC_Alarm_IRQHandler
  •         B RTC_Alarm_IRQHandler
  •         PUBWEAK CEC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EC_IRQHandler
  •         B CEC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2_IRQHandler
  •         B TIM12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3_IRQHandler
  •         B TIM13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4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4_IRQHandler
  •         B TIM14_IRQHandler
  •         PUBWEAK TIM5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5_IRQHandler
  •         B TIM5_IRQHandler
  •         PUBWEAK SPI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PI3_IRQHandler
  •         B SPI3_IRQHandler
  •         PUBWEAK TIM6_DAC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6_DAC1_IRQHandler
  •         B TIM6_DAC1_IRQHandler
  •         PUBWEAK TIM7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7_IRQHandler
  •         B TIM7_IRQHandler
  •         PUBWEAK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B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PUBWEAK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B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PUBWEAK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B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PUBWEAK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         B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         PUBWEAK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         B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         PUBWEAK SDADC1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DADC1_IRQHandler
  •         B SDADC1_IRQHandler
  •         PUBWEAK SDADC2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DADC2_IRQHandler
  •         B SDADC2_IRQHandler
  •         PUBWEAK SDADC3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SDADC3_IRQHandler
  •         B SDADC3_IRQHandler
  •         PUBWEAK COM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COMP_IRQHandler
  •         B COMP_IRQHandler
  •         PUBWEAK USB_H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B_HP_IRQHandler
  •         B USB_HP_IRQHandler
  •         PUBWEAK USB_L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B_LP_IRQHandler
  •         B USB_LP_IRQHandler
  •         PUBWEAK USBWakeUp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USBWakeUp_IRQHandler
  •         B USBWakeUp_IRQHandler
  •         PUBWEAK TIM19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TIM19_IRQHandler
  •         B TIM19_IRQHandler
  •         PUBWEAK FPU_IRQHandler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FPU_IRQHandler
  •         B FPU_IRQHandler
  •         END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