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板布局时是把稳压电源芯片放置在源靠近接插件还是?

楼主(2020-10-12):
    在电路板中,信号输入插件在PCB最左边沿,mcu在靠右边,那么在布局时是把稳压电源芯片放置在源靠近接插件(电源 IC输出5V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路径才到达MCU),还是把电源IC放置到中间偏右(电源IC的输出5V的线到达MCU就比较短,但输入电源段线就经过比较长一段PCB板)?

网友:
    首先信号输入插件是否是模拟器件?如果是模拟器件,建议电源布局应尽量不影响到模拟部分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
    模拟部分的供电,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模拟部分和MCU是否是一个电源,在高精度电路的设计中,建议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
    对数字部分的供电需要考虑到尽量减小对模拟电路部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