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系统中常见的编码译码模块有哪些?

楼主(2020-10-12):
如题,通信系统中常见的编码译码模块有哪些?是指单独的硬件模块,如是没有的话,集成到芯片中的也行。。。

网友:
pt2262是发射,pt2272是接收,可用于无线或者红外发射

网友:
目前常用的VD5026,PT2262用在遥控器上比较多!

网友:
    目前主要是PT2262/2272是一对带地址、数据编码功能的红外遥控发射/接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