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错误

楼主(2020-10-12):
Derivative of state '1' in block 'A9yue12/PID Controller/Integrator' at time 0.0 is not finite. The simulation will be stopped. There may be a singularity in the solution.  If not, try reducing the step size (either by reducing the fixed step size or by tightening the error tolerances)Component: Simulink | Category: Block error
只要输入信号进到有积分项的模块中就会出现这个,是输入信号的问题?输入信号不能过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t = 0.0时输入为无穷大,一般只有x(0)为无穷大,加个饱和模块就好了

网友:
积分部分的参数问题,你可以改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 = 0.0时输入为无穷大,一般只有x(0)为无穷大,加个饱和模块就好了

饱和模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