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4仿真结果分析】两种眼图区别

楼主(2020-10-12):
    DDR4仿真结果查看波形中,有下面两种眼图模式,不知道这两种眼图除了横坐标一个是ps,一个是UI,其他还有什么区别?
    具体两个眼图应该分别用来判断什么指标?

楼主:
    还有一种误码率眼图 波形叠加原始眼图,眼图轮廓,误码率眼图三者之间什么区别?这三个里分别关注什么指标?

网友A:
    第1图, 只能观察眼高与眼宽
    第2图, 才可以观察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图, 只能观察眼高与眼宽
第2图, 才可以观察jitter

谢谢大佬,那第三张图的BER EYE呢?是用来观察什么指标的?

楼主:
    还有个,就是3D眼图中的Z轴概率密度,又要如何解读?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谢谢大佬帮顶

网友(2020-11-18):
    误码率  较小的误码率密度代表好的采样区域   类似于误码率等高线

网友(2021-06-25):
    怎么设置仿出来是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