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防反接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0-10-12):
看到一个TI的车载防反接电路模块
不是很理解功能
这边的NMOS,感觉VCP不用有信号,+V_BAT都是可以通过NMOS的体二极管通过去的,
另外源极和栅极之间的二极管,三极管,不是很明白起啥作用。

网友A:
体二极管提供启动电压,VCP将MOS管彻底打开。如果反接了三极管导通,MOS管打不开。D1防止三极管BE反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二极管提供启动电压,VCP将MOS管彻底打开。如果反接了三极管导通,MOS管打不开。D1防止三极管BE反向击穿

想继续请教下,反接后,三极管导通,那么MOS管的栅极是不是就被二极管钳位在0.7V了,而不再收到VCP的控制,也就不会打开MOS管了?
还有一点关于体二极管作为启动电压,不是特别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继续请教下,反接后,三极管导通,那么MOS管的栅极是不是就被二极管钳位在0.7V了,而不再收到VCP的控制 ...

我觉得是的,0.7V小于PMOS的导通电压。我理解的体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应该是二极管导通所需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继续请教下,反接后,三极管导通,那么MOS管的栅极是不是就被二极管钳位在0.7V了,而不再收到VCP的控制 ...

反接时MOS管的栅极被二极管钳位,这里的二极管很可能是低压的肖特基二极管,钳位电压在0.3V左右。这样MOS管就被关断了。
至于体二极管提供启动电压就更好理解了,VCP不是平白无故来的,电源正确接入时通过体二极管进入系统,产生VCP,再把MOS管彻底打开。如果没有体二极管,MOS管就没办法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时MOS管的栅极被二极管钳位,这里的二极管很可能是低压的肖特基二极管,钳位电压在0.3V左右。这样MOS ...

一语点醒,厉害~~~

网友:
完整电路发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设计的巧妙,

网友:
    正常供电,系统上电后通过vcp使mos导通(vcp是升压之后的信号?),反向供电,三极管导通,mos vgs钳位至一个二极管压降。mos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