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上的连接器退化机理是什么?

楼主(2020-10-12):
    PCBA上的连接器退化机理是什么?' ^  V2 y1 C& u# @

网友:
    有两种类型的腐蚀机理:表面腐蚀,直接影响的接触面积;感应或微动,从而可以提高到的接触界面的腐蚀的敏感性。

网友:
    由于镀层不足或镀层磨损而失去接触镀层的完整性,从而增加了腐蚀的敏感性。

网友:
    大多数连接器触点都镀有贵金属(如黄金) ,或者普通的镀锡表面。这些涂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护接触基材(通常是铜合金)免受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