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锡膏印刷质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10-12):
    影响锡膏印刷质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锡膏是将合金粉末与助焊剂等混合而成的浆料,元器件是否能够很好地焊接到焊盘上,锡膏的质量很要害。

网友:
    如果锡膏需求回收运用,必定要注意温度和湿度等问题,不然就会对焊点质量产生影响。过高的温度会下降锡膏的黏度,湿度太大则可能导致蜕变。此外,回收的锡膏与新制的锡膏要分别存放,如果有必要,也要分隔运用

网友:
    还有印刷的办法、印刷速度也会影响锡膏印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