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如何导出器件封装到另外一个库?

楼主(2020-10-12):
请问有谁知道Expedition pcb如何导出器件封装到另外一个库?感谢!

网友:
在pcb中的setup->Library Services中选择目标中心库和相应的分区,就可直接输出。
或者在Library Manager中的Library Services中选择想要输出的pcb,也可以直接导入进来。

网友:
File->Export->Ascii,对话框中左边的PAD、CELL、Part就是PCB封装库的ASCII或hkp文件,再到中央库管理程序中将它们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