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压接器件间距的问题!

楼主(2020-10-12):
如题。求教为什么压接器件正面1.5MM,背面2.5mm不能布器件?

网友:
压接器件四周布局器件高度需满足相应的要求。  压接连接器正面3MM内不能布局高度超过3MM的器件,1.5MM范围内不能布器件,其B面2.5MM范围不得布局器件。

网友:
    跟压接器件拆装和应力有关

网友A:
    应该是安装和按压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应力,如果器件靠太近了,可能会损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安装和按压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应力,如果器件靠太近了,可能会损坏器件!

谢谢!

    目前做的一个项目,领导说保持1mm以上就够了。
    3.0的板厚,SFP28笼子的通孔地跟正反面的电阻电容PAD的间距也就1mm左右。板子回来看着也没啥事,挺结实的,笼子的针脚都没穿过板子。

所以如果板子较厚,应力不是主要因素的话,小器件是可以靠近点管脚的吗?

网友B:
    压接的时候,底下是有垫台的,周边器件靠太近的话会压到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接的时候,底下是有垫台的,周边器件靠太近的话会压到器件。

    哦 原来是这样,了解了。谢谢cool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