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秋DFM安装问题

楼主(2020-10-12):
我的操作系统是64位Windows10,下载后尝试按照华秋DFM,提示“安装程序检测到客户端正在运行”无法安装,但是电脑中从未使用过华秋DFM软件,重新启动过电脑,还是不行,如何解?

网友:
是不是WIN10不兼容,win10很多软件都不兼容的。

网友:
    可以把安装程序单独复制到桌面或其他文件夹后,再运行安装可以解决这个提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