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300个经典问题和解答

楼主(2020-10-12):
第 1 章 体系结构
第 1 问:
Q:请问在初始化 CPU 堆栈的时候一开始在执行 mov r0, LR 这句指令时处理器是什么模式
A:复位后的模式,即管理模式.
第 2 问:
Q:请教:MOV 中的 8 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 0xF0000001 是怎么来的
A: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 4一直除, 直到在 0-255 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A:8 位数(0-255)循环左移或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F0000001 既是 0x1F 循环右移 4 位,符合规范,所以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因为指令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把 32 位立即数放在32 位的指令中.移位偶数也是这个原因.可以看一看 ARM 体系结构(ADS 自带的英文文档)的相关部分.

网友:
ARM的300个经典问题和解答,收藏了。

网友:
    ARM的300个经典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