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12):
关于带内平坦度的指标有以下表述方式:
1、带内平坦度:≤±1dB;
2、带内平坦度:±1dB;
3、带内平坦度:1dB。
如何理解呢?
工作频带内的不同频率上最大和最小信号的差值(峰峰值),要求此差值﹤1dB;
≤±1dB:上述定义怎么理解??
中心频率??

网友A:
    1,2,3都是要求优于1dB,即工作频率内测量值最大可以偏离理论值1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都是要求优于1dB,即工作频率内测量值最大可以偏离理论值1dB.

    谢谢回答